楼主(2014-12-16):
1。JOG操作时启动慢,FP灯会闪一下然后才亮,电机才跑起来
2.回原点时,当DOG点也就是传感器亮起来的时候,电机就停掉了,不是在刚过传感器信号下降沿停止

请问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请检查1PG模块BFM参数设置,原点回归方式选择不正确!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你零点数目设成0的话就是亮起来就停吧,如果是接步进或者不接伺服Z相的时候都要设成0,好像就是上升沿就停,我也没试过,看手册好像是这意思、、

[attachment=1300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你零点数目设成0的话就是亮起来就停吧,如果是接步进或者不接伺服Z相的时候都要设成0,好像就是上升沿就停,我也没试过,看手册好像是这意思、、

[attachment=130083]

0点数目我设置为了1.我这个是上升沿开始爬坡速度,下降沿之后过一会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1PG模块BFM参数设置,原点回归方式选择不正确!

BFM#3为H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