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时间长,往下掉落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我现在的设备,有气缸下压冲孔的那种。首先气缸吊在上面,用锁销锁住,但是时间长了,气缸会往下掉,导致锁销气缸拔不出来,请问大侠们,用PLC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zsh340

网友A:
用SMC的先导式止回阀带限流器。型号是ASP系列的。

网友B:
可能,气缸内漏

网友C:
气缸内漏啊,换新的气缸,或者把气缸的锁销的孔打大一点?气缸下滑一点,不会把锁销压的太紧。

网友D:
有带抱闸的气缸

网友E:
先上提一下冲压气缸再拔销缸动作

网友F:
PLC输出接通,气缸动作, 定时重复一次该动作

网友G:
上升的时候一直给电磁阀通电顶着,,,不要失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换一个二位三通的电磁阀 立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这个办法最好!

网友J:
2楼回答很专业!

网友K:
使用二位五通单边电磁阀应该也能达到效果。

网友L:
排除控制问题的话,多数时候都是气缸内漏造成的。

网友M:
插插销瞬或拔插销间气缸上升电磁阀瞬间得电零点几秒,油缸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这办法不制本能用,气缸和油缸都会出现自卸,只是多少的问题,也有用什么保压阀,止回阀之类的,

网友N:
这个是要气路设计配合的,不能单独从电气控制上解决!

网友O:
气缸内漏或控制气件用问题

网友P:
附议,把3位5通阀换成2位5通阀,通气一直顶着,线圈得电,气缸下冲

网友Q:
气缸O型圈磨损了,。。。没有气体润滑

网友R:
原位时,气缸一直通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公司的一气缸也是因为年数久了,修改下程序后解决了

网友S:
气缸控制电磁阀失电提起,得电下压

网友T:
换一个两位五通阀,带保持位,不过断气20多小时也是不行,保持位也会慢慢跑气但时间很慢,我们这用的大概20小时跑完

网友U:
从气缸上面查吧 估计是气缸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油缸出现这种现象 会掉下一点不会完全掉。。。

网友V: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是行程只有3cm行程的气缸,直接挂个拉簧,两年也没有出现过意见

网友W:
接口有漏气

网友X(2015-01-19):
销头磨损了也会这样。也可以换电磁阀、让下端有气进入

网友Y:
六楼说的我觉得很简单,适用,只是有点浪费气源

网友Z:
我们公司是采取8楼的办法,一直给电磁阀通电,并且在进行作业前会先执行一次上提动作(我们是在上限位置有加感应器)
下载积分:+1(miusten) 我们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AA:
用两位三通电磁阀控制

网友AB:
溢流阀坏了

网友AC:
1楼提到的先导单向阀能解决此问题,本人正在用!

网友AD:
气缸或油缸下溜通常有以下三种原因引起的、一气缸内密封磨损引起内泄流、对于这种情况用止回阀是不起作用的,解决办法有二种,第一修气缸、即更换气缸内密封圈,或直接更换气缸。第二种用单线圈二位置电磁阀。第二种原因是电磁阀内泄漏,需更换电磁阀。第三种原因是电磁阀与气缸回路(包括接头处)存在漏气,这个解决的办法你懂的。这仅仅是本人多年工作的一点小经验,不会太全面、希高手补充、谢谢。

网友AE:
在气缸上升接气管处加装个安全阀,也可以说是个单向阀,然后在气缸下降进气口上引出一路插到安全阀上就解决往下掉的问题了。

网友AF:
同意6楼的说法最好了简单实用不用改动

网友AG:
汽缸插了换个密封圈

网友AH:
用带刹车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