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触摸屏GT1020的编程线能用三凌PLC FX的编程线代替吗?

楼主(2014-12-16):
上面有个接口,,看起来跟三凌PLC的外形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三凌PLC的编程线读取里面的程序.

网友A:
不行,三菱PLC数据线是422型,GT1020数据接口是232型。

网友B:
可以的,跟三菱PLC的线是通用的,都是RS232 6P接口!

楼主:
谢谢各位!手上有根PLC的数据线,但不敢试,怕接口不一样,可能会烧掉数据线,或者触摸屏什么的,有用过这种线连接成功的吗?

网友C:
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D:
用个MP3三就可以直接通迅触摸屏及PLC,下载,上载。

网友D:
放个图片看看,光说,谁知道是什么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