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问一个不怎么搭边的问题,希望大家也进来看看

楼主(2014-12-16):
老板叫我为新工厂的设备进行布线,由于没有提前预埋,所以现在所有设备的动力线都要用桥架来铺设,通到设备的桥架从主桥架架出来。
问题是,主桥架上没有水平三通,通到设备上的桥架怎么固定在主桥架上,时间比较紧,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首先要防止动力线被划破。

网友A:
没有三通桥架,用磨光机把直的桥架切成豁口,打孔攻丝连接,切小点插进去也行,豁口出用粗点合适的播的电线外皮包上,不就行了,
肥仔米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楼意见
常熟崴立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找我们公司 给你安装 装做这个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没三通,有桥架就自己做个三通,有公式的哦~~~

网友G:
切口比要用的小些,用扳手折直角,折出的边相互连接,桥架的板材不会太厚的很容易的

网友H:
防止动力线被划破,可以用缠绕管包一下。

网友I:
赞成6楼的意见

网友J:
如果不急就买新三通,急就可以用桥架自己做一个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