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多CPU系统的共享软元件自动刷新周期怎么算

楼主(2014-12-16):
我做一台设备线速度600米/分钟 plc读motion的凸轮进给当前值,使之每隔250MM触发一次高速输出点YA1, 请问自动刷新周期跟得上吗?(plc的程序登录恒定扫描周期0.1ms)

网友A:
你是用Q173的CPU么?
有一个限位输出数据可以设置,可以根据凸轮数据来控制输出点的开关,这个与扫描周期无关,输出点建议使用高速的输出点
你是用在点胶机上面的么?
是的,是用于间断喷胶,我目前是使用1周期当前值,就是那个0-4194304循环的数据转化成长度,再用比较指令来判断是否输出。 请问这个和限位输出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你说这个和扫描周期没有关系

QQ:84818626

楼主:
Q173和另一个PLC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把PLC里面的程序登陆到恒安扫描周期,设置扫描周期为0.5MS,然后那个程序就不执行了, Y点都保持在程序登陆为扫描时的状态 我的输出模块设置的周期是0.2MS

网友A:
在伺服设置里面有这个设置的,不用你来算,只要你用的数据正确就行了,可以用虚拟伺服当前值,可以用凸轮的当前值作为对比数据
最大的可以设置好像是16路还是32路
恒扫描没有用过,但是按我来说,会不会你的恒扫描程序太大,程序都还没完成就跳出了?

QQ:84818626

楼主:
也许是设置太小了 程序失步了吧 后来我的解决方法是把输出模块挂到 MOTION上,MOTION的运算周期是300+um,我设置MOTION的扫描周期为0,4ms 就没失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