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暂停与步进处理

楼主(2014-12-17):
在屏上面有个选择 循环或单步的按钮,选择循环,按自动启动设备就一直循环工作,选择单步,按自动启动,每次自能走一步动作,请大家给个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用跳转 分别跳转到不同的子程序中在运行

网友B:
给每个工位的自动部分一个运行标志继电器,一排标志继电器控制工位的启动,单动连动就很好办。
像这种基本的编程思路如果没有搞清楚那一定是没搞过真正机器的,还是找份工作比较好

网友C:
手位传送了可以呀
相信自我!

网友D:
说一说你的动作流程,我帮你。

网友E:
用移位指令,很好做

网友F:
循环与单步控制一个软继电器,把它加入到每一步切换条件里面,然后把自动启动以并联上升沿脉冲的方式并入每一步开头,有几步并几个就OK了。

网友G:
三菱方便指令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