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由于7年前的数控机床西门子840D系统是用软驱来输入或者输出程序和参数,现在想用U盘来替代软盘存储,请问论坛里面的数控专家们是否能改,需要那些东西怎么改,我看过最近几年的西门子数控都可以用U盘来存储。

网友A:
估计有点难度!但是在7年前好像软盘早已淘汰,不知道你那系统这么还会是软盘存数据??U盘是大势所趋!

楼主:
07年德国制造的机床,那时候好像机床上很少用到U盘存储,现在都是用U盘存储,所以现在就是想要咨询论坛的数控专家们有没有什么高招。顺便多认识一下论坛里面的数控专家,多多交流,因为在这个论坛很少看到有数控方面的帖子,希望能否有一个专门讲数控的讨论。

网友B:
估计要么换个数控系统,要么用电脑进行传输,想用U盘估计不行。这个也可以问一下西门子数控的官方。

网友C:
可以的,PCU50上有USB接口,修改配置文件即可,到西门子官网的数控论坛上查看下以前的帖子,有介绍的

楼主:
4楼的兄弟,如果是PCU20没有带硬盘的怎么解决

网友D:
PCU20可以用CF卡,但在侧面插拔,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