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裁切机裁切长度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我把600脉冲编码器装在皮带主动辊轴头上,测量皮带上裁切物长度。裁切前设置提前减速,皮带变频器工作正常。但是每次的裁切的长度都不相同,长短不一,两米五的裁切误差都在3MM左右,关键是长短不固定。我程序使用的整数计算加减乘除,我认为就是有计算误差也应该每次误差相同,不应该是长短不一啊。是不是有机械传动或者变频器减速惯性误差,又没有办法确认。各位师傅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帮助分析一下,看看又没有解决方案。谢谢大家|。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应该是停止输送再裁切的吧。可以试试这样:做个测试程序,长度到达后,就把程序暂停,不让切刀裁切,这时看看你PLC实际接收的编码器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或是误差在允许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机械那个传送机构出问题了,比如说皮带伸缩了之类的。如果数据和理论计算值误差较大,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皮带滚筒比较大,齿轮间隙比较大,停止的时候皮带往回走了

网友C:
你用整数计算肯定有问题的,必须要用浮点计算才行,辊周长你就算不准了
还有你最好在输送辊上装个编码器,可以计算出辊走了多长距离,看看这个距离和实际距离有否偏差

QQ:84818626

网友D:
如果是变频器带的减速机构传送,那是肯定有问题(除非减速机构精度很高),我调试过,刚开始时有误差,然后改成伺服电机啦,就好啦,关键是精度问题,如果减速装置做好了

网友E:
没有说明是什么厂家、型号的PLC,我用过西门子200的做过定长,程序是利用设计工程师给的要求长度(三角形直角边)与编码器的测量长度(三角形斜边)经过三角函数在程序中计算。开始裁断长度与要求长度不一样,有时长有时短,查资料才知道定义计数器子程序只能调用一次,而我的程序是子程序一直调用,后修改为上升沿脉冲调用一次(程序有手动、半自动、自动,在手动不使用编码器计数定长,半自动、自动使用编码器定长),结果裁断长度正常,符合工艺要求。裁断长度各种型号在50cm到1米多不等,而要求误差小于5mm,实际裁断长度误差在2mm以内。程序也是使用高低速。同时建议你使用轮式编码器直接测量长度以减小由于直径周长等计算带来的误差。
永远年轻

网友F:
你这个不停机剪裁,最好用伺服

网友G:
程序没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是送料机构有问题。如果送料机构有问题,即便用伺服控制也会出现裁切出来长短不一的。

网友H:
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机械精度不够造成的误差。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是用的三菱2N系列PLC,现在我用浮点计算再试一下,看看效果吧。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一点,就算是整数运算有误差也不会有多有少啊。这个还要在观察一下,估计机械方面还是有些问题。再次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请继续给予帮助,多讨论一下,也多学点知识。

1162859666@qq.com

网友I:
伺服好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