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齿轮比

楼主(2014-12-17):
请教大侠,齿轮齿条传动的方式怎么计算伺服的齿轮比啊

网友A:
不懂。帮顶下。。坐等高手

网友B:
没弄懂,你是想问怎么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么?每个品牌的伺服设置都不一样,不过计算方式都差不多,拿台达的B2系列伺服举例,PLC发送脉冲F1*(伺服电子齿轮比分子N/伺服电子齿轮比分母M)=伺服实际接收到的脉冲数F2

网友C:
这样的问题,难为了2楼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