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液晶驱动板的朋友吗

楼主(2014-12-17):
前几年老HP拆下个屏QD141X1LH03买了个乐华通用板B.PT361G 9042电视驱动板,实现了废物利用,近期又有了块LP141WX3 TL N1的LG屏想接上,背光亮,没图像,不知道什么原因,屏是好的,网上淘了条30针的屏线,原来屏是20针的

网友A:
查一下屏的参数, 有单六 双六 单八 双八的 屏线不一样
驱动板的程序也不一样 有万能驱动板卖
以上是我知道的一点点。

网友B:
一般显示器的屏都是双八位的,而且还是LVBS屏线的。还有就是注意屏电压,还是先查清楚屏电压吧,网上查。否则搞错烧屏就亏大了。还有就是驱动程序也就是屏的分辩率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