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意思

楼主(2014-12-17):
有哪位大侠知道 DEC0 X030 M590 K4 啥意思

网友A:
指令编码还是解码指令,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DECO是三菱PLC的译码指令

网友C:
DEC0 X030 M590 K4 啥意思
意思:
将以X030/X031/X032/X033的4个输入状态值写入到M590开始的一个字节中。
如X030=1,其余=0,则M590=1,其余都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