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例如 步进或伺服  用 PLSY K100 D0 Y0   或 DDRVI D0 K100 Y0 Y3  就是让脉冲数一直发下去,没有具体的脉冲数要求,只有速度要求。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用速度控制,程序你已经写出来了,另外注意脉冲当前值寄存器的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速度控制,程序你已经写出来了,另外注意脉冲当前值寄存器的溢出

我用伺服时,有时要求走一段距离,有时要求一直走下去。走一段距离我知道发多少脉冲走多了距离。但如果带皮带一直走下去时,如何控制。
我用步进的时候,如何带动皮带,一直走下去???

网友B:
PLSY K100 D0 Y0
把D0=0,就会无限发脉冲,具体可以察看PLSY指令说明
  • 下载积分:+5(catfree) 克拉克讲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SY K100 D0 Y0
    把D0=0,就会无限发脉冲,具体可以察看PLSY指令说明

    克里克讲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Y K100 D0 Y0
    把D0=0,就会无限发脉冲,具体可以察看PLSY指令说明

    哈哈,马试试看。谢谢~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位置加速度,切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F:
    三菱是将脉冲个数设置为0,是无限制发送脉冲形式。
    也就是你的程序D0=0时,为无限发送模式。

网友G:
    受教了  有空试试

网友H:
    用可变速脉冲指令 DPLSV D100 Y0 Y3也能实现,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可改变速度D100,正好满足楼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