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不加密的情况下,加时间锁。又要不被发现,臣妾做不到啊

楼主(2014-12-17):
。。。。程序加密了,加时间锁容易。
不加密 加时间锁,还要不被发现
反正我想不出

网友A:
把时间锁做到人机界面的脚本上去 时间到了 PLC 内部N 多个中间指令变0 或者变1 别人查程序 会发现 有几个M指令莫名其妙的ON着 或者一直OFF 除非那人又去查人机脚本 那就是高手了 认了吧

网友B:
做指针,然后呵呵

jianming

网友C:
除非触摸屏加密,要不然也是白搭。都不加密的情况下写时间锁,这技术~~~

网友D:
如果屏和PLC都不加密,又想用时间锁,软件的方式肯定行不通了。除非用硬件法,改造你的PLC,增加计时IC模块,然后时间到后,把PLC强制STOP,然后解密的话只能拆机,这样可能最后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干脆就不锁机了。

网友E:
本人推荐一个方法望别见笑,
方法一:在程序中如入N多垃圾程序,比如本来1K步如入垃圾后变成3K或者更多。
方法二:在程序中如入N多数据寄存器,一边设置数值,一边限制数值,总之变化万千。

网友F:
直接触摸屏和PLC加密,屏写脚本,与PLC握手。怎么的,不好意思加密啊,那咱又在这聊这干什么?保护知识产权,是所有技术人员的天性,要是大家都按章办事,谁没事在这想这事,是不?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用触摸屏定时触发停机信号就行了,程序他怎么查都查不到,他查程序怎么也查不到什么来的,触摸屏比较难找有问题的部分.还有国产屏比较难解,锁住屏程序不让上存就好了

QQ:84818626

网友H:
维纶的屏宏指令是反汇编不了的。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