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和湿度控制,有人会做吗

楼主(2014-12-17):
有个案例,这样的,通过水蒸气给一个空间提供温度和湿度,通过冷水管降低温度,空调来大致控制温度。有没有办法达到恒温恒湿。各位大神,你们怎么看。

网友A:
恒温经常用西门子200做,效果很好。 恒湿没做过,恒温用PID控制很好做的
永远年轻

网友B:
温度、和湿度控制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不是都有PID控制块的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做,pid控制

网友E:
如果你的湿器和制冷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那么,可以自己写一个 PID 运算的子程序,再用定时中断的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如200ms)调用一次PID计算子程序。调用 PID子程序时,赋上不同的实际参数,可以单独进行湿度和温度的 PID计算,并输出。
当然,程序还少不了: 温湿度采样,PID参数初始化,输出,等…

网友E:
200 PLC自带的 PID向导,生成的 PID子程序太鸡肋,个人觉得,没有自己写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