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

楼主(2014-12-17):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是,如果功率太大,电流就会太大,到达温度的时候就会一会得电一会失电,电流表的波动太大,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加热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B:
我见过用接触器的,不过大约半年就要换了,用的施耐德

网友C:
用SCR吧,温控表改为4-20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是单相还是三相?
三相星型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

网友E:
用SCR加热,它会自动调整加热电流,不会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网友D:
可以用3相SCR电流型4-20mA控制,就不会出现你所讲的一会儿得电一会儿失电的现象!

网友F:
同意三楼的做法!

网友G:
功率大的话是不是由多个发热管一起工作的呢?那么可以分开多个开关单独控制某个或某组发热管,这样电流波动就不大了

网友H:
同意3楼的建议
独自漂泊

网友I:
想彻底解决附议3楼的方案;追求改造方便,改造费用低的话,9楼的方案可以,可以大化小,分多组控制,波动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J:
用SCR加热,温度误差小。

网友K:
建议使用SSR控制,一会加热一会断开的话则通过一个温控仪解决,欧姆龙E5CZ-R2不错,设置好参数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L:
多大算大了

网友M:
又学习了一种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N:
同意9楼的建议,3楼的成本要高

网友O:
同意,应该用SCR而不是接触器控制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