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proface触摸屏用触摸屏软件做的密码能不能修改?不用在触摸屏软件修改的方式,也就是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能不能修改?
求助各位大神了,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ibo于2014-12-17 19:04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密码能不能修改? :
        proface触摸屏用触摸屏软件做的密码能不能修改?不用在触摸屏软件修改的方式,也就是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能不能修改?
求助各位大神了,谢谢!

将密码存放在数据寄存器里就可以随意修改

楼主:
是用触摸屏软件做的系统密码有等级的,不是用PLC程序写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