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调试程序跟操作程序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12-18):
完全不懂啊 纯粹菜鸟一个 这两个程序有什么区别吗 需要一起写到PLC里面吗

网友A:
CC-LINK 只是远程扩展 有IO扩展 智能扩展 所有程序都是写在PLC里面的 你就把CC-LINK模块当做本地模块写程序就可以了 CC-LINK 设置不清楚的啊 可以找供应商帮你设置
有不清楚的 也只可以加我QQ 105209925 (注明工控家园) 互相讨论
cclink 调试程序跟操作程序 求大神指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