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接地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8):
公司自制了一台设备,OMRON系统,带AD081模块,目前有一个漏电现象,具体为设备不接地,一只手搭在设备上,一只手接触旁边线体的地线,有轻微触电的现象.
解决方法:设备地线接上后,漏电消失,但伴随而来的是,AD081上的模拟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数值波动即干扰.
希望有经历过这类现象的同行给予指点.

网友A:
联系我qq:365193157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B:
用信号隔离变送器

网友C:
增加滤波器到电路里面试试

网友D:
独立接地

网友E:
做一个设备的单独接地,不要和其它设备共用,接地线要尽量的短

网友F:
2楼的不要走,说清楚点。如何使用信号隔离器。不要走,决战到天亮
QQ76214024

网友G: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没有用漏电保护器?有漏电的地方为什么不找出来呢?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H:
5楼朋友说的方法可取 “做一个设备的单独接地,不要和其它设备共用,接地线要尽量的短”因为之前你接的那根接地线很可能带有微弱电量,造成该设备接地不彻底引起的。

网友I:
触旁边线体的地线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