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老型号plc,帮忙看看

楼主(2014-12-18):
三菱fx-40aw,看上面是link模块。挂在fxcpu上都能和什么通讯、

网友A:
楼主不妨查看一下走线不就知道其与什么东西通讯了!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主要是这个东西没有用。在仓库里扒出来的。只知道是fx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