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如何用S300通过DP总线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12-18):
各位大侠,如何用S300通过DP总线控制伺服电机,那位有经验讲一下啊

网友A:
通过dp线连接伺服电机,然后通过程序控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dp线连接伺服电机,然后通过程序控制就可以
哦,谢谢,现在是不知道怎么用程序控制,大概会用到那几个块

楼主:
那位大师有案例分享一下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牌子的?伺服驱动器具有定位功能才行,一般要用欧洲的产品如西门子,伦茨,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