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写入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很长时间没搞通信玩玩了,今天就突然想起来弄了下,出现了个问题,比如一段程序ld xo out y1 我将这个程序写入三菱fxplc里后,然后找个细线将plc的输入端com端口和xo端口短接,这时候xo的指示灯亮,表示xo闭合,线圈Y1得电,我发现内部软继电器Y1所对应的外部端口上的Y1指示灯并没有亮啊,是我哪里搞错了啊,程序内部的Y与外部端子上的Y是不是都对应的啊,如果不是,该怎么设置这个啊

网友A:
看看PLC的开关是否在RUN

网友B:
看CPU有没有RUN
有的话还这样检查是否双线圈输出了
或者RST一直触发

楼主:
Plc是处于run状态的,应该不会有双线圈啊,很简单的一共就两部程序,一个xo,一个y1,不会是我的PLC坏了吧

网友C:
监控一下M8000是否处于接通状态, 或看一下IO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PLC 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D:
不行换一个输出点看看

网友E:
Y1输出端口指示灯坏掉了!

网友F:
看一下M8034是不是置1了,如果是就是禁止输出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G:
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得电了指示灯不亮,那么电是如何得来的呀!

网友H:
在输入程序时把PLC软元件清除一下,再写入程序试试看,还不行的话就是PLC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I:
用万用表测量 Y1与对应的COM端是否导通,如果导通的话则表示Y1的指示灯坏了,也可以重新换一个输出点试试

网友J:
这问题的可能性有:1、PLC没有将开关打到运行状态;2、程序中有双线圈错误;3、PLC 的输出点Y0或是Y0的指示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