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谁有用三菱 mr-j4伺服做过力矩控制模式的项目

楼主(2014-12-18):
我找这方面的资料没找到,
目前要做一个以力矩控制收卷放卷的机器,求助

网友A:
要外加个张力传感器或者浮动辊位置检测才稳定
其他的就是PLC输出模拟量控制伺服的力矩大小,伺服工作在力矩没事就是了
下载积分:+1(flyfeky) LZ可不可以讲的更详细点 ..

QQ:84818626

楼主:
我是用同步控制模式里面,伺服数据下面的 速度转矩控制数据 来做的,
切换到力矩模式后,有一个速度限制值32bit ,还有一个力矩指定软元件有符号16bit
方向和力矩的大小都是用这个转矩指定软元件来给定的,但是这个值的范围那么大,又没有单位,找不到什么资料来说明这个值具体是干什么的, 郁闷啊
我再在都不太明白怎么确定这个值在什么时候要给什么值 你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指导一下吧~

楼主:
用力矩控制的话还是要用张力杆吗,
我用位置控制的时候就是有用张力杆,我以为用了力矩模式的话就要以不用过张力杆,
给一个力矩就恒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