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三菱变频器F740,启动运行就报警E7,原因何在?

楼主(2014-12-18):
有一三菱变频器F740,45KW,采用外控,一启动运行就报警E7,原因何在?请教各位师傅,上电不启动运行它不报警,原因何在?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CPU通讯异常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检查:变频器周围是否有过大的干扰的机器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