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人机GOT2000系列,通讯地址设置

楼主(2014-12-18):
小弟我用三菱Q系列PLC通过网线连接GOT2000系列的人机,每次向人机写入数据包后,人机设置菜单里的PLC地址都被初始化,导致人机与PLC通讯不上,需要在人机上重新设置PLC的IP地址,请问怎样设置才可以每次写入人机时,不会变更人机中设置的PLC的IP地址?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三菱客服的解释:三菱PLC与人机用网线通讯,就会有这种结果,用USB线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这也太扯了吧,没有Proface好用。

网友A:
电脑里面把网络地址设置好,保存送到GOT,就算以后再修改程序,网络地址也不会回复出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