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三菱推出R系列CPU,位指令0.98ns ,运动CPU 3台支持最大96轴,网络CC-LINK IE 千兆速度,软件GX Works3  。 西门子推出S7-1500CPU,位指令1ns ,运动控制支持最大127轴,网络PROFINET 百兆速度,软件博途V13。欧姆龙推出NJ501CPU,位指令1.9ns,运动控制支持最大64轴,网络EtherCAT 百兆速度,软件Sysmac Studio。

网友A:
那不是还是三菱市场大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说到底,还是1看价位2看服务啊

网友C:
用的起的都不差钱。

网友D:
先看价位,再看服务,质量在后

网友E:
看情况选品牌,如位控选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