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机 两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4-12-18):
一台步进电机控制主轴旋转,主轴是放产品的,另一台装上千叶轮用来抛光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产品是椭圆的,抛光头怎样跟随产品的变化而变化呢?
请问程序的思路是怎样的,我现在好懊恼!希望你们给点意见我,硬件又怎样?
我用的是三菱PLC,可能我的表达能力不怎么样,希望你们能提点一下我!

网友A:
坐等高人

网友B:
该类型问题只所以不这么热是短短的几句描述,让大家来猜测其中的工艺要求很是费神,所以热度也不会很高。
首先,你需要给出抛光工件的形状(大致的,如椭圆形柱形结构);其次是主轴转速和抛光机构具备的驱动条件(就是进给条件);再次是需要做上、下移动式抛光?
建议参考数控机床的控制模式,我猜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C:
如图你可以采用工件轴匀速运动,而砂轮周与工件轴进行近似插补的方法,将四分之一椭圆按角度分成九份或更多(具体看你的工艺精度),利用椭圆的解析几何式算出每一段的砂轮周平均进给速度,然后编程就可以了。由于采用千叶轮,即使插补的不是很精准也没问题。有些数控的控制是这样的算法。
机械臂

网友C:
机械臂

网友D:
走一个近视的椭圆外形,不过这个设置不太方便

网友E:
论坛高手很多,要多来学习学习,还没做过插补

网友D:
理解错了,应该是抛光头走直线,转台转圈,这个不知道插补行不行,可能还是得按3楼说的分等分

网友C:
理解错了,应该是抛光头走直线,转台转圈,这个不知道插补行不行,可能还是得按3楼说的分等分 楼主是这样的意思吧,
机械臂

网友F: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旋转轴挂多一个仿形模具,利用凸轮结构自动进给就好啦,步进电机都不用,普通电机就搞定了,简单稳定实用

网友G:
用街边配锁匙的机械结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街边配锁匙的机械结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用PLC;换下思路用2轴运动控制器。600块搞定

网友J:
用街边配锁匙的机械结构....仿形抛光机,有成机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用PLC;换下思路用2轴运动控制器。600块搞定
有那么便宜吗 谭工?推荐个

网友L:
我也想知道!

网友M:
淘宝上找啊。有控制2轴,还带屏幕,键盘,PLC控制水泵什么的

网友D:
主要是看你的速度要求,要求不高PLC可以,如果要很快那就是只能凸轮了,结构是这样,具体你怎么选控制器那就是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