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接口问题,跪求大侠啊

楼主(2014-12-19):
本人对PLC有点小白,有个问题请教大侠,我们在编程时候所用到的输出软继电器Y1,Y2,Y3.Y5……是不是与plc外部段子上的Y1,Y2.Y3,Y4.Y5…………所对应的啊,

网友A:
这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理解理解

网友B:
是的,一一对应的

网友C:
对,还要注意COM点接入

网友D:
输入和输出都要对应才好编程

网友E:
看看随机手册吧

楼主:
估计是我的PLC坏了,
我将plc的所有输出点Y0-15全部写入程序了,运行程序,最后只有Y4,10,14的状态灯亮的,还有12个不亮…我监视了下,线圈都得电了,输出灯就是不亮,难道是我哪里没设置好啊,PLC是旧的,,但感觉也不可能坏那么多个点啊

网友F:
注意不要双线圈输出

网友G:
其它点如果是空载,很可能是PLC坏了

网友H:
从理论上说PLC的软继电器和实际输出是不一样的
输出过程印象存储区随程序运行随时变化,而输出是程序刷新时发生变化的

网友I:
把每个点强制为ON,看看有没有点亮

网友J:
输入x输出Y与你编写的程序上的x、Y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