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台达esPLC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4-12-19):
PLC能和触摸屏通讯 但不能和电脑通讯·确定通讯线没问题 不知有同人遇到过内饰的问题没

网友A:
可能是通信设置的问题,应该选232通信,如果屏也是台达的可以通过触摸屏与PLC通信,通信选USB就行。

网友B:
同意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