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系统为XP SP3 以前电脑安装过 V17 V19版本的RSLogix 5000 ,在安装RSLogix 5000 V20.01时出现安装问题,如下图
求大神帮助下(同事也是XP SP3 系统,成功安装V17 V19 V20)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如果操作系统无问题,则可以RSLOGIX5000的17;19;.20.01版本共存的。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正常安装17;19版本的,则应该也可以正常安装20.01版本的。
如果有问题,则可能是:
1 安装的软件原因。,例如当初上载分享;或者下载,复制过程中出现错误。
2 一些所谓的杀毒软件的原因。
3 后来电脑曾经经过清理所谓的垃圾文件,优化系统,玩游戏看片什么的没问题,则安装编程软件,问题就体现出来的。
4 缺少软件的安装环境包或者系统补丁文件,这个看软件的说明就行了。

实际验证,以下的软件可以在我电脑的XP SP3系统共存。(但我的系统安装SMART200软件,安装过程正常,打开报错。)

[attachment=130160]  [attachment=130161]  [attachment=130162]
  • 下载积分:+1(jiangbin9)
  • 下载积分:+1(18962432984) 热心助人!

    lishunlong86

网友B:
            楼上说法很到位,我以前用xp的也是安装不上,后来重装系统,先装ab的软件,就可以了!不要更新系统漏洞!我碰到一种情况是系统漏洞更新后,软件可以打开,但是以前做的方案程序打不开。
         如果楼主电脑配置好,可以用虚拟机!用起来很方便,我现在就是把AB软件放到虚拟机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还有,目前20版以前的可以再xp里面安装,21版和后面版本的必须用win7,win8系统才可以安装! [attachment=130165]
  • 下载积分:+1(18962432984)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