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内容指示方式

楼主(2014-12-19):
目前有台机器没有人机界面,只有三色灯,红黄绿三种颜色,报警内容我有个想法是做到三色灯上,比如有报警的时候红灯亮,这样黄绿组合可以查找四种报警内容,但我又一想这样做,会很混乱,因为绿灯还用来指示运行。哪位有什么成本低的方法提示一下,人机除外。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所值的是在运行的时候,出现警告情况,不需要停机,只需要提示就可以了吗?
如果是,建议 你绿灯一直是亮的,黄灯是闪烁即可!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使用会让你烦躁的。因为要让一般操作人员区分指示灯的组合组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也做了这样的“傻事”。虽然我在做完以后写了指示灯组态对应故障表,但是这样的做法有多少人去记这个表呢?到头来还是电话咨询,搞的你烦躁。 任何操作都是越简单越好,不要拿自己寻开心。
真诚感谢!

网友C:
晕,人机有报警状态显示,干嘛还要灯啊,直接出字告诉当前状态
没有人机界面的

网友D:
在面板上面做几个报警指示灯不就好了,什么报警标签写好,既省钱而且明了,除非维护的不认识字
真诚感谢!好的,我到时候就这样做,感谢

网友E:
可以弄很多种状态出来哦,比如常亮,闪烁,闪烁频率,三个灯的组合、、、,每种指示一个状态。
这个我想了很久,就算是我自己,时间长了也记不住了,而且那样会把灯弄的很乱

网友F:
想那么复杂 你 以为是考试啊 谁知道你 组合的灯是 什么意思啊
上面的 说的 对 搞几 个 指示灯 写几个 字 一看 就知道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献计献策,因为这是原型机,我在设计初并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内容,到时候看实际情况吧,只能自己打孔安装指示灯了,感谢各位提醒。

网友G:
能否使用数码管呢?可以显示故障代码啊,根据故障内容定义故障代码不就好了嘛

网友H:
可以用指示灯和三色灯组合起来用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