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4-12-19):
这个稳压二极管1N4745为何老烧坏,电路24小时长期通电,最多十天烧坏,最短期一个星期,连续烧坏好几次了,
谢谢你们的建议,我不能用变压器,只能用电容降压后整流出来,再稳压供设备用电
lishunlong86

网友A:
有没有量过桥式整流电路后端电压的波形啊,用示波器量,万用表量不准的!如果波形有毛边,说明1,你选的电容有问题;2电容坏了!如果波形稳定,看看电压是多少,是不是你的稳压二极管选型不对。为什么你7812后面不加一个稳压二级管呢,
建议:测试的时候,先将7812去掉,免得烧掉,
不要一味的去换稳压二极管。表面上烧的是它,问题不一定就出在它上面。

网友B:
从这个电路看是为了保护三端稳压集成块7812的,如果采用变压器降压是完全不需要这个保护。
击穿这个二极管最根本的问题的二极管工作电流超过这个二极管的额定值,特别是在晚间电网电压上升后,流过该二极管的电流将会比白天要大。解决的办法:
1)更换电流值大的(稳压二极管一般标注功率的)。
2)采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C:
建议你加一只变压器,先把220v变成12-15v左右,再去稳压,你电路中的DC功率很小!

网友D:
高手能解释下右下角那两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E:
交流220V后面没有加变压器当然会这样了,加个变压器秒稳定妥妥的。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F:
1.此电路只适合小负载,建议工作电流在20ma内。
2.此电路元件选用不合理,1N4745功率1W,电流15ma,电容105太大,在220下电流有70ma,空载下肯定会烧1N4745。如果负载小可以减小电容。
3.最好的方法是加220/15V变压器,取消稳压管,改大电容。

网友G:
7815已经有稳压功能,可以取消这个稳压管,换成30欧大功率电阻,防止空载电压过高。如果你非要用稳压管,建议用大功率的,并加强散热

网友H:
建议用大功率的,并加散热片

网友I:
在7812输出端并一个120欧2W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