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屏与三菱PLC 通信求助

楼主(2014-12-19):
各位师傅:
我有一设备,触摸屏是西门子TP177B 与三菱FX2N 组态控制,简单的控制,触摸屏密码锁屏了,后用winCC flexible2008把触摸屏刷了,现在触摸屏不能与PLC通信了,求助!

网友A:
winCC flexible2008把触摸屏刷了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装载程序

网友B:
那你检查你上传时通讯信息组态的内容。就是通讯连接下的参数,驱动程序选择三菱FX系列。

网友C:
西门子的HMI更新OS后,需要重新写入工程文件才可以的。你的通讯参数需要设置正确的。
[attachment=13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