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指导一下s7200与台达伺服驱动器B2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4-12-19):
通讯总是报错,请高手指点,我用的是485的通讯方式,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

网友A:
你的程序里选择了一个从站库端口0又选择了2个主站库端口0和1,你到底是从站还是主站,还有通信要端口0还是端口1 [attachment=130174]

楼主:
驱动器作从站,PLC端口选择的是0

楼主:
我现在把主站库1删除掉了还是通讯出错

网友A:
那你plc是主站,就用Modbus Master port 0这个库,其他的库不要添加了,重新写一下程序 [attachment=130175] 再试试吧!

楼主:
现在出现报错无法编译的情况了

楼主:
谢谢,下载了程序,但是也是报错,是不是我的通讯线的问题?我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