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J1W-AD081-V1

楼主(2014-12-19):
欧姆龙模拟量输入模块如何与二线制压力传感器连接。模块的A+ A- 与传感器的+极—极直接相连没有反应,传感器是不是要接电源,应该怎么连接,传感器是二线制(4MA-20MA)只有二条引线,请问各位大神,正确的接线方式,谢谢

网友A:
自己看模块上是不是有电源供应,没有的话那是必须接电源的

楼主:
模块上没有连接电源,传感器只有二条线应该怎么接电源

网友B:
传感器+接+24V,-接A+,A-接-24V.

网友C:
串接电源即可

网友D(2015-01-23):
CJ1W-AD081-V1 是模拟量输入模块不需要接24V电的
你CJ 的CPU设置了么?
还有你读取的地址对么?

网友E:
传感器没有电源是输出不了4-20MA信号的,二线制传感器只有二个接线,把电源串在回路中就可以了!24V电源正接传感器的正端,传感器的负端接模块的正端,模块的负端接电源的负端。 [attachment=131669]
关于CJ1W-AD081-V1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