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台达变频器最简单功能

楼主(2014-12-19):
新买了台台达VFD-M变频器,就实现最简单的功能,按开关正转——发现实现不了,通电后,M0和GND短接不能实现正转,一定要按面板上的RUN才转动。P38=00,恢复出厂设置还是这样,请教还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看看操作手册设置有关参数

网友B:
p01设置成1,看说明书啊

网友A:
设置端子控制,

网友C:
将变频器运行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出厂均设置为面板控制,所以不好用。

网友D:
参数要设置?

网友E:
LZ 要多读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1设置成1,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