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欧姆龙PLC如何定时停机,最好有程序

网友A:
说明书上有例子,年月日,然后比较相等就输出。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完全断电?控制电路的总接触器,时间到了就吸合继电器,全部断电

网友C:
带时钟的pl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例子,年月日,然后比较相等就输出。

什么说明书

网友D:
你是做催款程序还是定时程序,催款程序用时钟比较,定时程序用定时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催款程序还是定时程序,催款程序用时钟比较,定时程序用定时指令

催款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