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KW的加热灯管电路如何设计最完美?

楼主(2014-12-19):
我们公司要做一个类似隧道炉,5只500W的灯管,各位如何控制最完美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没说出你的工艺要求,给不了你建议

网友B:
电气控制上,不用温控表的话,就plc模拟量模块咯

楼主:
工艺没特别要求,只要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灯管不会坏,选用什么元件来控制,和如何保护电路方面。产品传送到加热区时,就打开加热灯管,到了设定的温度就停止,把产品传送走。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是UV灯吗?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电容(光电)式传感器,PLC,温度模块,变频器,传送电机,固态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电路足以解决你需要的问题,或者弄个1S的PLC可以省点元件。温控仪、探头什么的都很多的 选型画出图纸,写出程序就搞定了,可以让工厂的电工练习练习。
实在不行的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