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打开其他格式数据,只能读不能改。新手求赐教!

楼主(2014-12-19):
今天我用GX Works2 打开8.86软件的程序,打开了。可是显示只读,为什么不能修改啊。 研究了很长时间还是没研究明白。
还有就是GX Works2 不能仿真,显示PLC无法通讯。

网友A:
编辑---梯形图编辑模式----写入模式----ok,你试试!
调试---模拟开始---OK
下载积分:+1(a8595004) 真诚感谢!

网友B:
F2 会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梯形图编辑模式----写入模式----ok,你试试!
调试---模拟开始---OK
写入模式好使了。 但是点模拟的时候无响应。等一会就出现PLC无法连接

网友C:
你是否使用了風行網,電玩..等等有網路加速器,佔用了仿真通道,用移除的方式仍然無法解決,解決的辦法就是用系統還原,還原到網路加速器之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