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740变频器采用模拟量输入,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4-12-19):
我的系统是采用压力变送器采样水压,通过FX2N-4AD输入PLC,然后经过PID运算,再通过FX2N-4DA送到F740模拟量端子,我担心在用水量小的情况下,电机转速过低,容易烧毁,所以我想设置一个最低频率,比如是20HZ,想问:
1,这个设置会有用吗?还要设置哪些参数?
2,如果在流量较低时,管道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或者最好在程序做手脚呢

网友B:
记然有压力变送器取样怎会高压力.也可加个压力开关保护.
Lu

网友C:
看看说明书。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高手解决一下,让我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