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无法仿真,新手求赐教~!

楼主(2014-12-19):
GX Works2在官方下载的软件。安装后无法仿真。没弄明白。 显示PLC无法通讯。

网友A:
没遇见过,GX WORKS2带仿真,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B:
没遇到过,重新再装一次,(调试----模拟开始/停止---OK)

网友C:
灌了有網路加速器的程式,如風行,迅雷,電玩>\等等,佔用路仿真通道,用系統還原方式還原到加速器之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