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定位指令如何合理选用?

楼主(2014-12-20):
欧姆龙定位指令那么多,puls sped pls2 acc 那么多,应该怎么选用呢?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A:
我分享的定位视频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PLS2定位写法简单,有加减速,SPED PULS和 ACC PULS配合使用也可以定位,PULS,ACC配合INI 可以点动,
试试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1(bigblg) 谢谢,最近在学欧姆龙的 ..

网友B:
欧姆龙的操作手册已给出具体例子,楼主可参考

网友C:
在定位移动时使用PLS2
在点动时 使用ACC 和 ini
在寸动时 使用PL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