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段问题

楼主(2014-12-20):
请老师回答
s7-200能否同时响应高速计数器中断和计时器中断

网友A:
通讯中断,外部中断,定时中断和高速计算中断

网友B:
西门子200的中断可以同时启动,但是它是中断事件等级来确定的。也可以理解是不可能同时执行中断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如何实现把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时实时传送到VD中;并且高速计数器达到预定值时,高速计数器响应中断(中断事件12)输出

网友C:
外部中断,定时中断和高速计算中断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西门子200的中断可以同时启动,但是它是中断事件等级来确定的。也可以理解是不可能同时执行中断的。 支持二楼的说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