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系列PLC控制伺服做双速定位

楼主(2014-12-20):
我想用FX3U系列PLC本体脉冲输出控制一台伺服,总共发8000个脉冲,脉冲数小于2000时用速度一(慢速),脉冲数大于或等于2000后用速度2(快速),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如果没有脉冲反馈回来 ,就用特殊寄存器的脉冲量做比较,一旦到达脉冲计数到达,就变速度,但会有扫描延迟,然后用可变脉冲指令输出。

网友B:
先发2000脉冲用慢速,再发6000脉冲用快速,分二段走,一样的

网友C:
在一个定位指令动作中,只响应一个速度,你只能分两次发送

楼主:
关键就是两端速度之间不能有停顿的动作,不然就不用这么恼火了,谢谢啦,各位兄弟,劳烦各位再帮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招没有!

网友D:
感觉2楼山大王正解了啊

网友E:
记得有个斜波指令,应该可以

网友F:
直接用PWM指令,注意 修改时间参数

网友G:
用157 PLS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