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求教一个问题,两根螺旋杆,并排交叉旋转,由两个变频器分开控制,如果其中一个螺旋杆快半圈或者慢半圈,两轴就会相撞,请问,变频器有办法控制的这么精准吗?如果有,该怎么弄??如果调整好两轴位置,两轴间用齿轮连接,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相撞的问题,但是,设备厂家没打算增加齿轮,就想用电气来控制,希望高手们帮忙想想招,谢谢!

网友A:
不要指望用软件件解决硬件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怎样去控制的了相同的速度呢,变频器没有速度的反馈了吗,用是伺服的吧,个人观点

网友C:
别指望变频器了!!!赶紧换伺服电机

网友D:
最少也得用步进电机吧,相同转速通过频率控制

网友E:
PLC通信控制,+速度反馈,+速差保护。

网友F:
建议采用一个电机,用齿轮啮合同步比较好。

网友G:
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联网同步功能

网友H:
1用一台變頻一台電機 還要有PG的反饋的
用機構去同動兩個螺桿,用異步電機有PG的一般電機滑差30轉就會玩死了

2用一台變頻兩台電機 一樣要有PG反饋的

网友I:
用两个传感器检测两个螺杆,用三菱SPD指令使用高速技术计数器进行对比,在变频器参数一致的情况下进行两个速度对比,设定差值,差值超过限定值就报警停机,可否?
本人新手,多多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两个传感器检测两个螺杆,用三菱SPD指令使用高速技术计数器进行对比,在变频器参数一致的情况下进行两个速度对比,设定差值,差值超过限定值就报警停机,可否?
本人新手,多多学习

進plc再出太慢

网友J:
楼上,可以的,20毫秒检测一次,然后改变一台电机转速就可以的,只要速度差不大,用变频可以做到
但是编码器  PLC  变频器  电机 这些加起来还买不到2个齿轮?

QQ:84818626

网友K:
在机械上解决方便实用经济,原始的东西不见得不实用。

网友L:
脑子有问题,这种设计为安全考虑必须硬件上解决。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灵魂

网友M:
用机械来解决吧!用电气成本太高,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