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UPL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我现在用FX3U来做电镀设备,需要采集好多报警点,报警点分为温度,水位等。需要100多个输入点,我现在想程序简单化,触摸屏上面的报警点都显示了,我在PLC程序里面把故障分为两类,比如X0-X50为温度,X51-X77为加热,现在想有什么指令可以同时采集输入的信号然后判断0和1,比如X0-X50任意一点接通然后触发M100来报警说温度报警,然后看触摸屏上面的点,还有X51-X77这些那个点接通也是触发M101来报警。请问有什么方便的指令来写吗?

网友A:
这样行么

网友B:
精辟,可以参考。

网友C:
支持一楼的思路,但是我怎么感觉,32位的指令,一个D能存完吗?纯属个人感觉,请多指教。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么
我只是做个样列而已~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做个样列而已~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楼主。我还想到了编码。

网友D:
这样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