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定位控制map库中的moverelacity完成位

楼主(2014-12-20):
各位大侠,我用map库做定位控制,程序首次下进plc时监控到moverelacity的状态为1,可以输出脉冲驱动伺服电机,但是PLC断电重启后再监控时发现其状态为是0,并且不能输出脉冲了,然后在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再一次下载程序就又可以输出脉冲了,当然断电重启后又不行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有一个状态位,有一个错误VB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没明白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