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程程序罢工了

楼主(2014-12-21):
请教老师们,如何让gt designer2恢复工作啊,我都把它卸载后重装了,依然显示:gt designer2已停止工作 下面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请关闭该程序。在此请教老师答疑解惑,先谢过

网友A:
卸载了重新安装高版本,再不行把系统安装一遍,百分百行!

网友B:
进到注册表里面把里面的残留信息全部删除。然后再重新安装试试看。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呢,具体怎么做呢?能讲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