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问题!!

楼主(2014-12-22):
接上电后,只有power灯一闪一闪,想请大虾解决这个问题!有福利!!

网友A(2015-05-27):
检查外部24V是否短路

网友B:
先检查看看电源等设置问题~~
大狗

网友C:
开关电源板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D:
电源异常,先检查外部电源,正常的话应该是plc的电源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