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讨论一下固态继电器在加热控制中那个可靠些

楼主(2014-12-22):
[attachment=130245] [attachment=130246]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在380V的交流电加热控制中,用那个更可靠??个人感觉用3相3个更可靠些!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个人感觉都差不多吧,不过我用的比较多的是3相一个驱动控制的,因为我需要同时接3根单向380的加热管,单个控制的也用过,不过用在加热管功率小一点的电路里面。个人觉得固态继电器最重要的是质量和散热。

楼主:
问题是我上图中的那些固态继电器上标示为220V。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一样的啊,3相的就是3个回路一个光耦触发,主回路都是一样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图片中的这些固态继电器能否用在380V控制主回路中,不敢贸然试验,这此请教!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负载Y接。单相的要灵活些,成本高些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要想用图片中的固态继电器必须将加热管改用220V然后Y型接线就OK!!否则没戏。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3个单独的SSR有自己单独的触发电路。这些触发电路如果步调不一致是否会导致3相负载中性点不稳定?要不要中性点引出并强制接零?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