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图片上面显示的故障

楼主(2014-12-22):
这个项目打开后就是这样子。怎么打不开项目呢,各位大侠

楼主:
我打开后就是没有那个加减号,里面的程序和硬件组态都看不到

网友A:
应该是缺少软件包或者程序不完整,可以作为附件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B:
好像不是那会事啊,你在线访问节点试试啊